书本上了解到,场效应管是三只脚的,可我到本本上看,场效应管大多都是八个脚的

楼主(2010-07-24):
小弟我刚刚涉猎本本维修这个行业,以前对电路电子元件的知识一无所知,通过三个月时间的实践,终于了解了一个大概。但有时候我发现自己还是摸不着头绪,就比如说场效应管吧。
我从书本上了解到,场效应管是三只脚的,可我到本本上看,场效应管大多都是八个脚的,就这个问题我始终糊涂,八脚和三脚的区别是什么?工作原理有什么不同吗?还有如果不拆下来的话,如何判断它的好坏呢。

网友A:
你到新手区去潜潜水吧 那边有很多这方面的帖子

网友:
8脚的一般都是4个脚是相当一个脚它们是连着的,还有3个脚相当一个脚,最后一个是个控制极!别看脚多了想的这么复杂,其它是一样的,还有一些是复合管,一个8脚的管子包括两个场效应管,这个你最好看一下图纸,一下就明白了,像你这样的打好基础,多跑一下电路,有好处

网友:
你能看懂这两个吗

网友:
Q18两个N沟道  Q16是N沟道

网友:
你如果能看懂单个的mos管 你再看看这两个就明白了 你看不懂这两个 说明单个的mos管应该也是很模糊的 还是需要潜水学习

网友B:
如果能看懂单个的mos管 你再看看这两个就明白了 ,先看看单MOS管吧,看懂了,这个就懂了Q18两个N沟道  Q16是N沟道

网友:
楼主上面的图看不懂得话,还是在论坛多看下基础的东西吧

网友(2016-01-17):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看懂单个的mos管 你再看看这两个就明白了 ,先看看单MOS管吧,看懂了,这个就懂了Q18两个N沟道  Q16 ...

你是小白?看不出来啊!

网友:
8脚的场管的第一脚是S极,234脚是G极,5678脚是D极(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因为我也是新手!我连N沟道和P沟道都分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到新手区去潜潜水吧 那边有很多这方面的帖子

大神,新手区在哪?

网友(2016-08-13):
测试好坏还是一样方法测试,蜂鸣档正方向测试通断,一边四只脚是全部连一起的

网友:
八个脚第123脚是一个脚,第4脚是控制极,5678是一个脚。

网友:
8脚的是集成的,里面可能有2个或两个以上的场效应管,现在主板上用的都是这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