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重装系统的坎坷之路

楼主(2010-07-24):
昨天客户拿个HP DV4 1104笔记本要重装系统 ,原先是VISTA,现要装XP,分区,GHOST(没有选择声卡和显卡驱动)后,安装UAA总线----声卡驱动----声卡补丁,多次重启后进入系统,用驱动人生更新驱动,有声音了,但是偶尔会有杂音,关键的是电池总是提示只剩3%,插上充电器,还是这样,无奈只能尝试安装版系统,但重装后故障依旧,客户有急事在催,死马当活马医,用CQ35的HP专用系统重装,结果可想而知了,最后征得客户同意,给装了个WIN 7了事!哎,难啊!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还望各位大侠多多指教,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XP  不正常吧

网友:
驱动问题呀。。我试过CQ40.即使安装纯净版XP,声卡驱动后也不正常。。。最后还是换回VISTA....

网友:
有HP的IDT声卡补丁!补上就好,HP机子不建议用G盘G,问题多

网友:
上HP官网,下载同型号的芯片、声卡驱动就OK了

网友:
刷bios就能解决问题的,我大部分都这么干的

网友:
才知道啊   看论坛  http://520bjb.com 里面有关于这个的详解

网友:
HP机器装XP系统确实麻烦,驱动不是一般的难搞,大多数的驱动都要上官网下载才装得上。如果用GHOST集成的声卡驱动是最容易蓝屏的。我一般GHOST好之后备个份,装声卡驱动前备个份,装完所有驱动和软件后再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