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统音量图标没了

楼主(2010-07-24):
前几天在浏览了朋友的空间后无故死机,开机后系统很慢,尝试导入以前备份的注册表,系统正常,但是发现系统声音图标没了,打开控制面板----声音和音频设备-----将音量图标放入任务栏,提示:由于没有安装音量控制程序,windows无法在任务栏中显示音量控制,请使用‘控制面板'中的‘添加或删除程序’来安装,不知道这要怎么安装啊,也尝试过重装声卡驱动,还是没能解决,请教各位指点!

网友:
1、重装系统 或都用第二种方法
2、1)找到windows XP  CD -ROM 放入光驱
      2)打开“运行”输入cmd 确定
      转到CD-ROM驱动器:例:
      e:
      cd i386
      expand sndvol32.ex_ C:\windows\system32\sndvol32.exe
      3) 输入exit 退出命令提示符

网友:
重装系统可以好的

网友(2011-06-02):
个人觉得重装系统快速,方便。。。呵呵呵。。。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是声卡驱动或者设置的问题,自己研究下或许可以尝到更多东西喔。。。

网友:
重装系统比较简单一点,实用。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装系统简单多了.而且速度也快多了

网友:
个人建议重装系统吧~~~~我遇到这样的问题都这么干的!你也可以试试下升级版本的驱动

网友:
如果不能重装系统呢?

网友:
估计驱动问题吧,不重装系统的话。拿360系统急救箱。。估计可以

网友:
你都说了系统慢了还不重装系统,重做吧,反正该做了,

网友:
其实有时候重装系统真是一个好办法,如果你是高手,把问题很简单给机主解决了,他未必会觉得是你技术多厉害,可能觉得是小毛病,还不愿意给钱,重装系统他怎么也得给个装系统的钱;如果是个新手,弄半天也弄不明白到底是哪的问题,还不如重装系统来的快呢,又省事

网友:
下载个驱动精灵之类的。。更新下声卡驱动。

网友:
去官网下个声卡驱动或者重装系统

网友:
在控制面板里直接在桌面显示就可以了 要不然就声卡坏了

网友:
声卡问题 或者 声卡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