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开机不显

楼主(2010-07-24):
客户一体机开机无显示,但是显示器的信号灯是绿的,拆机,更换内存可以显示,换回原内存后,也可显示,奇怪的是CPU风扇转了几秒钟后就停掉了,但是系统还可以正常工件,换上新内存故障依旧,考虑到是主板的风扇智能控速功能导致的,在BIOS中找不到相关设置,CPU风扇是三针的,还没见过三针的风扇有这功能,最后只能把CPU风扇接到另外的三针接口,风扇正常,系统正常!

网友:
品牌机就是这样。说不上来的,我也遇见过这样的机器,有可能是风扇温控电路有问题。

网友:
品牌机的故障真让人杖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昨天就遇到一块INTEL原装版,不上CPU不能触发,上了CPU才可以触发

网友:
正常,看看是不是用的移动CPU。用移动CPU的一体机和笔记本类似,要CPU温度高了风扇才会转

网友(2012-10-20):
我也遇到一台nec的一体机 不上CPU不触发   现在板载显示卡跑FF

网友:
特别有些品牌机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