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问个万用表的事

楼主(2010-07-24):
俺第一次发帖求助,请大家多多帮忙啊!
       UT33B的万用表怎么样?可以测通断、电容和三极管吗?

网友:
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33B是低档表,没电容功能。别的都可以。

网友:
感觉便宜点的电容功能也就100UF,和没有差不多吧!
测电容用其他档位也可以,那测的准吗

网友:
UT33B的万用表怎么样?  低端系列,看个人使用情况即可。
可以测通断、电容和三极管吗? 除了电容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