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500不触发解决过程

楼主(2010-07-24):
根据顾客描述先是显示花屏,再后来是不开机,按开机没反应。待机为004,根据顾客描述的情况看来是北桥或者显卡的问题。拆开主板来看,主板就一个桥,型号是mcp87mv-a2.NVIDIA的桥容易虚焊,如果加焊不行就要更换新桥。放在BGA机器上完全加焊,通电测试,正常开机,故障排除。

网友:
mcp87mv-a2.NVIDIA??????????????????????????????有这个桥吗?是MCP67吧?

网友:
对,它的型号写错了!这样的问题我修多了,有的是不加电,有的是加电电流小,还有的是加电电流正正常就是不亮

网友:
NVIDIA 的芯片大多都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