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无机蓝屏求解!

楼主(2010-07-24):
各位大哥,小弟我今天接到一台同行送来的NETBOOK机。无任何标签!855芯片组.
说是进不了系统蓝屏,已经换了好几个版本 系统。做过南桥显卡显存
开机也确实如此,每次正要到<欢迎使用>时就蓝屏了。过程是;闪-花-蓝-死。时间很短暂!内存CPU硬盘都换过!我没招了!
进不了系统

网友:
我修了一台三星R18是GHO完系统重启过了启动菜单就蓝屏,也是南北桥都做过,硬盘内存都换过,这个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
难度大啊

网友:
在欢迎界面这里,一般是在加载驱动,可以考虑是不是那个外围IC有问题(比如1394,网卡什么的)

网友:
昔日哥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声卡网卡,1394我也拆了,结果还是一样!望穿PCB我都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遗漏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导致的哦!

网友:
都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怎么去刷哦

网友:
你可以到官网去看看机子什么型号,然后去下,试试吧,刷下BIOS

网友:
进安全模式看一下驱动有没有冲突了!

网友:
看看进安全模式怎么样。要是没问题。就是驱动有冲突

网友:
用慢装试试 看看出现什么情况啊

网友:
剩下的只有北桥 BIOS 外设了 当尝试了 刷BIOS 不行杀北桥了 再不行拆外设了 当练手了 期待你公布结果

网友:
只有北桥 BIOS了 刷BIOS 不行杀北桥了..

网友:
进安全模式也是这样的,排除。外设全都拆了,也排除!就是还没刷BIOS和杀北桥。

网友:
大概是主板挂了,呵呵

网友:
进PE去看一下,显卡是什么型号的,然后,在试一下在安全模式下是否你说的那些故障,如果 没有了,应该还是驱动的问题。如果故障依旧,再考虑硬件的问题,但是你说了芯片都换过了,那就主要看看供电的问题(主要是电容和下管)

网友:
手动安装盘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