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E-TV M 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0-07-24):
故障机型:ASUS P5GE-TV M  LGA 775  845GM+ICH4DB

故障现象:通电不跑码(FF)

维修过程:由简到繁,先拨下电源,取掉CMOS电源,把CMOS电压电线帽跳到2和3针脚(3脚接地),过两分钟装上跳线帽电池和电源,短接PWR BIN,POST卡动起来了,但过完2d之后,蜂鸣器一直响个不停,接上显示器和键盘,显示正常.此时,蜂鸣器一直响个不停,断电仔细查看,看到83627HFW的有许多灰尘,便把它给拖焊了一遍,再插上电源试机,跑代码正常,蜂鸣器也不响了.这有点不解呀……。。此时看到CPU风扇比拖焊IO之前好像转速有点提高了,莫非是IO引脚接触不良,引起CPU风扇转速信号侦测错误……

拷机:大约一个钟头,显示器突然灭了,敲键盘上的NUMLOCK指示灯没反应,一直亮着,莫非是死机了,按RESET键重启,也没听到嘀的一声,又要拆板了。拆出板通电,摸SB……哇,好烫。。莫非SB挂了,此时想起,之前弄过的AGP VDDQ供电管损坏也会引起SB发烫,测AGP倒数第三针只有0.28V电压,明显偏低,正常是1.5V,测上管D极3.3V,G极9.98V,S极0.28V,下管D极0.28V G极6.625V ..明显上管没导通,给它的主电压和控制电压都有了,它还不导通,就是上管的问题,拆下上管,黑笔接D极,红笔接S极,无穷大,已判定开路.从废板上的CPU供电电路拆一下MSO管下来,量也是N沟道的MOS管,便装上,1.5V出来了,上U和内存条,跑码正常,拷机三个小时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那里是南北桥供电吧,我记得好多华硕的845或865的板,那里都经常电压不正常呀。

网友:
5555555555你们所说的供电我都看不懂     悲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