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1V,z91HF,z9100,奇怪问题上光驱不进系统

楼主(2010-07-24):
今收到一华硕z91v来时说不开机客户走后家店看了一下开机了但不能进系统还以系统有问题于是拿自己硬盘做系统还是不行拆机测硬盘电路没问题光板能进系统,装上还是不行考虑是否 外接设备有问题之后才一步开一次机拆到光驱那部再试亮了之后又两想起原来没修好的两个华硕也有插光驱不进系统的问题现在还没修好幸好这本好了于是装机试机没问题客户抱走。第2天又返回来说不亮机了我在看电流上到1.42又掉到0.93不动了。郁闷请哪位高手遇到过此问题帮忙解决一下谢谢了。
补充:换光驱也不进系统

网友:
  楼主现在是不亮了 还是不进系统 没看明白

网友:
加焊南桥试一下,可能空焊了

网友:
不理解啊,,,,,,

网友:
是南桥的问题 我也遇过一个

网友:
是南桥的问题换一个

网友:
加焊南桥吧,南桥空焊了

网友:
此机是 硬盘光驱公用IDE.查查IDE了/.

网友:
以前遇过这种情况,重做南桥解决

网友:
现在是不开机了

网友:
LZ换南桥好了没有

网友:
我没换南桥拆机想换南桥再拆下后光板试了一下又亮了于是装上试机也没问题了但光驱还是不能用。考考机过两天再告诉你们正确故障吧。郁闷继续求助为什么光驱不能用

网友:
杀控制   光区硬盘只类的出现这样的问题 都是杀控制了

网友:
我碰到IBM T40的光驱不能用,加焊南桥就好了

网友:
遇过这种情况,重做南桥解决

网友:
光驱没问题就是做南桥好了

网友:
太多人觉得是南桥问题了,我也觉得是,谜底还得楼主来解开,有结果请说一下。

网友:
朋友们南桥换了还是不行啊插光驱还是不进系统啊!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