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n03H能用55n03代替吗?

楼主(2010-07-24):
15n03H能用55n03代替吗? 现在换了 但是发热 求他们的具体参数

网友:
应该可以代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可以!!!
你看看下面的这两个 PDF吧!!!

网友:
有没有知道能换的 直接给个参数

网友:
发热?不一定管子功率的问题。

网友:
发热?不一定管子功率的问题。
引用 网友B:

但是主板能正常用了 我就怕 功率小 哎 找到 我直接换 20N03L吧

网友:
嗯,你烤机试试,我这里有一块V星的845板,产生VDDQ1。5V好烫,换了也是一样,不过用起来一直没有问题。不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代换的  场管发热还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看的  最好说明一下板的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