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富士通老机器键盘报警

楼主(2010-07-24):
今天接到一个富士通的老机器,型号未知,故障现象,开机任何键无作用,滴滴报警,拆下键盘任然报警,

拆机发现有进蟑螂腐蚀的痕迹,但是不很明显,洗刷刷后不好,暂时无果,无资料,参照IMB键盘接口电路。求助

第一张图片是提供一个上拉电压。还好理解。

第二张图片是一些连线,上面的连线均连到KBC上面   即第三张图片示例

这只是一种键盘的连接示意图,,,在这样求助,键盘的工作原理,以及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拆下键盘还报警,该如何修

PS:附近貌似没有上面对地的小电容,,,如果缺少了某组上拉电压会怎样,,,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打错了。是故障机器键盘接口附近,无对地的小电容

网友:
机器一直都可以亮机,装不装键盘都滴滴报警,用外置的键盘可以瞬间进入bios

但是进入了bios  一定按紧一个键,才可能有反应,比如上下光标选择键,要按紧才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