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10 插上无线网卡掉电

楼主(2010-07-24):
今天接到一个 dell   D620  故障为  电流上到 0.5 左右掉电

拆开后发现只要是把无线网卡拔下来就能开机

以为无线网卡坏了,换了几个上去还是不行

那不正常的就只有槽子了,上假负载测供电 AD 线  阻值都正常

有人说将诊断卡插上看看能不能跑码,插上后正常跑码

网卡换过  槽子应该没坏 ,为什么插上就掉电呢 ,

还有bios也刷过了      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

大家分析下 下一步该咋整

网友:
无线网卡的供电有没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常的

网友:
我手头的D610也是这样的,我也刷了BIOS不行,加汉了网卡也不行,楼主搞出来了没有,说下啊,我QQ170434783一起分板啊,原来DELL这么LJ

网友:
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宏基这种问题我修过.换南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