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2次不加点的主板

楼主(2010-07-24):
一片升技520的主板 此版正常开机进系统的都正常 就是关机后2次开机不好使 拔掉电源或是清完BIOS 就可以正常加电 此版换过IO 刷过BIOS 换过桥  2次加电时 32.768KHZ和25MHZ的晶振都有起振! 没有思路了 可能是桥的供电保护了 ! 大伙给个思路吧!!! 谢谢啦

网友:
2次开机的时候测一下知个供电点跟信号点看跟正常时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个我都测试了  桥待机电压就是1.2V和3.3VSB还有别的待机电压吗!

网友:
哥们你说的供电点 解释下呗 我只知道1.2V还有3.3V待机电压 还有CMOS电压 剩下还有别的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