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Y200,时加电时不加电

楼主(2010-07-24):
今天接修一联想天逸Y200,不触发,拆出来后竟然好了,装上后又成不触发了,按10下估计有一下能开机,并且进系统过程中有时会突然掉电,有时能进系统,掉电后又不触发了,必须按好多次,哪位高手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不触发的时候看看什么信号没有到位啊

网友:
电源小板那里接触不好,加焊一下,

网友:
你修过此类故障吗,我看了那里不是个小板啊,是和主板一体的

网友:
加焊南桥试式

网友:
CPU 时钟 南北桥供电芯片有虚焊的吧。

网友:
加焊试下

网友:
现在IO,南桥,还有开关按键都换了,还是没查到问题,还是有时一下就开了,有时需要按5-6下才能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