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r322H 放视频15-20分钟掉电,请同行高的指点一二

楼主(2010-07-24):
今天接了台sony cr322H 本本,客人说看视频大概20分钟左右掉电,我接手一看,用手摸了下底部,感觉有点过热,风扇是温控的,我把他改成长转,还是一样,又重装了几个系统,还是不行,又排除法,换了内存,和硬盘,还是一样,最后还是主板,现在有点找不到感觉了,应还是过热不良引起,又重装了散热片,还在CPU上加了片导热片,还是一样,最后拆了主板加焊了各供电芯片,还是不行,因为放音频2个多钟都没出现过,一放PPS就掉电,重开又是一样,会不会显卡不良造成的,请各位修过此机现像的同行们给点意见。

网友:
这种情况你看看CPU的供电稳定不?

网友:
这个本本好像有显卡切换的功能,你用集成的试试

网友:
  跑下三d不就知道是否是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