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2G不触发

楼主(2010-07-24):
联想昭阳E42G,原先不触发,待机无3。3V和5V,后把3V和5V修出来了,还是不触发,待机电流是0。048,触发后变成0。025,再回到0。048,查触发电路,开关有16V,EC上36P为ON/OFF#点,待机时3。3V,触发后有0V的跳变,触发的瞬间南桥发出PM_SLP_S3# 3.3V到EC的8脚,以及南桥发出PM_SLP_S5# 3.3V到EC的17脚,重换了全新南桥依旧,瞬间其它的电压没有出来,主板上无发烫的元件,一下子无思路,怎样才能找出故障件,下面怎么办,求思路?谢谢!

对了,还有电源指示灯LED1亮2秒就灭

现在去掉CPU的VR_ON信号,触发后电流0。19,重新换上CPU的管理芯片依旧,CPU的上下管应是好的,可能故障在CPU的输出负载这一路

SUSP#触发后有3。3V,断开CPU的VR_ON后,主板上好多电压出来,有南北桥供电的1。5V,内存1。83V,还有一个1。05V,无发烫元件,查CPU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断开后VDD和VCC均有+5V,CPU上管有19V的B+电压,上下管没有击穿,接上CPU的VR_ON后,管理芯片的VCC和VDD只有0。5V,管理芯片我已换过,用CPU假负载一样现象。

(下面的图纸,我不知怎样才能下载不扣分呀)

昭阳E42G

网友:
EC换过没?

网友:
身边没有这种EC,没有换,不知这种有没有程序?

网友:
没有程序的! 查一下其他电路有没有短路的吧! 像是ec的其他电源开关没有开  保护的样子!

网友:
重点查EC与南桥的工作条件。按供电、时钟、复位的原则查,和开机中的信号。

网友:
  cpu换过没有 试试

网友:
SUSP#正常吗?如果正常,可以查后序的SUS电压,如3VS,看是哪个电压产生不正常或是没有产生。

网友:
南桥已经发出S3 S5信号应该正常,还是打下电感的对地阻值吧,会不会有负载短路引起保护,或者是少电压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