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压太高怎么修?

楼主(2010-07-24):
朋友一台明基S41笔记本,CPU供电偏高达到了7.2V。
本来是CPU不供电,后来更换S452电源IC。供电有了偏高!更换了所有的MOS管故障依旧!
VCCA有5V
CLKEN#有3.3V
PWRGD有3.3V
VIN1有18.我实在想不出哪里有问题,还请老师们提点一下怎么修!小弟万分感谢!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看看VID电压识别脚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VID电压识别脚电压怎么查,多少正常?

网友:
要查芯片的PDF里面有说明

网友:
板层没漏电吧,7.2V你千万别上CPU去点机器。

网友:
看SS脚吧bv

网友:
看看PIN15到PIN22,这些引脚中有控制占空比的,就是电压大小和精确度的!

网友:
检查IC附近 是否有掉件
小电阻是否有击穿的
U座是否空焊

网友:
我遇到过偏低的,只有0..6V,最后确定CPU坏掉,就是因为VID线不良导致。

网友:
用示波器查VID信号过来了没。

网友:
用洗板水清洗下座子。。。。看看周边有没有掉件

网友:
你换的IC芯片确定是好的吗?我修联想K41时就发生过此类事情,当时我换了一个MAX8770,结果发现CPU电压达到4.6V,吓我一跳。有换了一个8770,结果正常了

网友:
芯片再换一个好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