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后PS2键盘不管用!!!

楼主(2010-07-24):
一台组装机,AMD7750 、 2G 、N520 、 9500、 250G。
现象为:在DOS 、CMOS下PS2键盘管用,一进入系统(WINDOWS XP)后,就不管用了,所有按键不起作用。
在设备管理器中没有发现键盘。好象没有认到。
重做系统也不管用。在PE下也不管用。
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呀???
用USB接口的键盘可以正常使用。
希望高手帮我解开这个疑团!谢谢!

网友:
两个键盘一起用,在控制面板里添加新硬件,手动添加一个键盘试一下

网友:
竟然有这么邪的事。见识了

网友:
像这种情况是系统的问题啊,我也遇到过,重新装过系统就可以了,你试下装另外一个系统看看,或者把硬盘格掉再装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从未见到过,持续关注,看有人能不能解决。

网友:
进系统后,测一下ps2口的供电电压等是否正常?

网友:
是系统问题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不行就把键鼠口的排容取下来  还不行就换IO【排除软件的情况下】

网友:
我遇过这样的.. 先把CMOS的USB鼠标键盘支持关掉.. 不行就换其他系统重装..

网友:
这破电脑真是邪门了。
今天上午有活干,没有理它。下午一步一步做的系统。还是不起作用。
拿了两个新的PS2口的键盘按上还是不管用。
重刷的BIOS。试机,还是不中啊。
开始来硬的,先把排容拆了,试机,不中。换键盘接口,试机,唉,还是不行呀!
IO没有一时没有找到。明天再换上试试。
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软件的问题吧。可是系统都做了好几边了做了三回XP,一回WIN2000,唉。郁闷啊
实在不行,我给他一个USB接口的键盘得了。费劲!
可是这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呀???

网友A:
加焊一下键盘口边的小排阻,和IO,就行了,我遇到过一个映泰AM2的主板就是这个搞好的,跟你描述的一样,在DOS下管用,一进系统就不管

网友:
我也建议你加焊键盘鼠标口的小排阻,我也遇过,就是加焊这里就行了。

网友:
真是怪事,长见识啦

网友(2011-12-14):
断红尘 -5 严禁灌水

网友:
你换个测试的硬盘看看,  一般是系统问题

网友:
把  南桥加焊

网友:
这么罕见的问题要继续关注,系统的可能性很小了,毕竟进PE也是如此,持续关注。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最近的,在BIOS里设置可以用键盘,PE也可以用,就是刚重装完系统不能用
后来换别的电脑上装了一次驱动,再后来就行了

网友:
可能遇见的问题差不多。。但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就不一样了   我遇见过这种问题  是时钟频率不对引起来的

网友(2015-08-08):
引用 网友A:
加焊一下键盘口边的小排阻,和IO,就行了,我遇到过一个映泰AM2的主板就是这个搞好的,跟你描述的一样,在DO ...

加焊一下键盘口的小排阻电容真的好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