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1G跑44和45

楼主(2010-07-24):
一块昂达N61G主板,各部分供电完全正常,CPU,内存,桥,供电完全正常。鉴于6100显卡易虚焊,也加焊了,BIOS也刷过了。CPU坐阻止也正常,还是不跑码,哪位高手有下步思路,CPU复位正常。9202也换过还是一样、、检测卡显示44.45这个现象一般北桥虚焊、、我也加焊过两次啦!问题还是跟之前一样、、看到主板没有损坏和短线的地方、、没有思路啦!请教大虾们指点下、、

网友:
有可能氧化了 植个球看看呢

网友:
回复 大毛 的帖子看到主板还很新的样子。。也没有其他地方氧化的地方、、第二次加焊我是用洗板水洗干净再加焊的问题还一样、、

网友:
这样都还不行呀?关注中。。。。期待高人来解答。

网友:
加焊不是100%成功的,重植一下试试吧,修完以后把散热加强一下。

网友:
应该是这板PCB已经变形了,就算你重植也是一样,我手上就这样的一块板没法弄了。

网友:
换桥试试吧,实在不行就只有报废

网友:
是IO的问题

网友:
拆COM芯片,我拆好几片跑45的,一拆马上好

网友:
回复 护花痞子 的帖子是不是9202那两个啊!

网友:
回复 护花痞子 的帖子是不是9202那两个啊!搞错啦@你说的是不是75232这个COM芯片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桥的问题吧。。可能LZ的这块主板奇怪一点吧 呵呵

网友:
重新植球,做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型号我也不清楚,一般在COM口旁边

网友:
回复 网友A:

45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搂主说了 内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