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代码问题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7-24):
码表跑85是什么问题,检测到哪一步了
问题

网友:
百度都有的 自己查一下吧 诊断卡基本上是参考一下 电流和波形才是重要参考

网友:
85 : Display errors to the user and gets the user response for error.
翻译过来就是:将显示误差显示给用户,并获取其反应。
笔记本维修可根据电流变化大体判断故障点,实测板上的电压来找故障件,条件允许,示波器是提高效率的一个工具。(有一些瞬时电压,万用表是量不到的)

网友:
把BIOS刷成没有密码芯片的试试.我上次刷了不行,还是从费板上拆了BIOS和安全芯片一起换了OK.现在遇到个T41的,又不行,又要找板了

网友:
检测安全芯片错误

网友:
老大,你的是4位的还是2位的,好歹也说出85前跑什么,不然问题可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