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IBMT42暗屏的过程!

楼主(2010-07-24):
今天接了一台IBMT42笔记本电脑,主机能开机,屏有显示,没有背光。刚开始以为是灯管或者是高压板,就直接给顾客报价。谈好了后就开始拆屏,拆开屏后检测灯管没问题,那就是高压这不部分了,量了一下,主板到高压板的供电,信号控制都正常,基本上能确定是高压板的问题,想改高压板,但是通用高压板没指示灯,顾客不同意,要求换原装高压板。刚好我手头上有一台T42电脑,就把那台的高压板拆下来放在这台机器上,本来以为这台机就搞好了,谁知换上去过后还是暗屏,那也不是高压板的问题。信号也没问题,维修陷入了僵局。顾客也有点急了。我把高压板接上后再去量,发现高压板的供电降低为3V,原来是供电出了问题。没办法又要拆主板,跑线路,发现高压板的供电连接到一个6脚的MOS管,应该是这个管性能不量引起的,更换后故障排除。如图,就是Q45这个管。

网友:
所以一定要细心哈.....

网友:
  图纸没有啊

网友:
见意楼主弄一个能亮的灯管做工装测试使用。发现屏暗的,可以直接连灯管测试,先拆屏......个人觉得会浪费一些时间,影响效率。

楼主说的先拆屏是不是拆屏壳啊.......呵呵,如果那那样,上面的权当给新手看的吧。

网友:
像上面的问题屏线坏的也有,供电不良的也有。本来在修的时候就应按高压工作条件来查,那样根本就不会像楼主说的这么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