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45主板

楼主(2010-07-24):
现象:不开机故障,短接绿线开机不跑码。用表测试开机排针无电压。IO有5v电压,两个排针都不接地,CPU主供电对地短路,我把所有的电容都拆了,还是短路.CPU旁边没有上管和下管,内存附近有一个上管和两个下管。上管和下管没有拆。请各位大哥给点意见,小弟刚刚学,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
注意不开机故障,不要动不动就短接绿线。不开机,是不是闪一下就灭呢,还是没有动作呢。如果是闪一下就灭,就修CPU供电,没有动作,就先修开机电路吧。

网友:
据楼主的描述故障描述有个很明显的,就是CPU供电电路有问题,拆电容是错的,是MOS管被击穿了

网友:
CPU供电短路了,先修短路部分,修主板就是先供电--时钟--复位,只有三大条件满足了,再谈别的,不开机也分几种

网友:
CPU供电怎么可能没有上下管?
如果确实没有短路存,就先修开机电路

网友:
提示  INTEL的板 好像 是 不加CPU不加电的   加店也会断掉的

网友:
有点怀疑楼主描述的现象,感觉量错点了似的。故障描述的有点飘忽,修起来也就飘忽啦。

网友:
CPU12V供电短路也会造成开机一秒就断电,先测下先供电,阻值确认是否有短路现像! 阻值都正常,哪就修不加电故障!

网友:
一共有3组上下管,都拆了,是不是只要有一组断路都不能开机呀

网友:
开机排针如果两跟都没有电压,也没有接地,那要怎么测试呀,跑电路好像是走的电源层,看不到走到了哪里,一般会有哪些元件呀

网友:
不加电故障修哪些地方和元件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些板开关针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地的 确定你开关针没有找错  CPU供电处不可能没有上下管  是你自己没有找到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供电管短路你拆驱动芯片有什么用?供电管在电感旁边的散热片下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加电管的故障你要查的地方可多了 开关针电压  待机电压  晶振有没有起振  RSMRST#有没有 开关到IO  IO到南桥  南桥到IO  IO再到绿线这些线路

网友:
如果是闪一下就掉电的话,那你就查一下主板有没有短路。如果是直接不开机的话那就查开机电路

网友:
还真把电容拆光光了

网友:
好像不关电容问题吧

网友:
核心供电短路,拆下管--滤波电容---电源IC--最后南北桥

网友:
我也是新手,来学习
有一块上面贴着小影霸的显卡,用二极管档测得上面一P1703管中的D极和S极连通,电阻档测得6.5欧,以为这家伙坏了,拆下来量是好的,又以为旁边两电容坏,拆下还是一样,在量把元件拆下来后的焊盘还是一样6.5欧,不知道是哪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   我把上下管拆掉,CPU的主供电测试点对地阻值应该是多少呢,我用风鸣档  有风鸣生但是显示40算正常吗?

网友:
有3组上下管, 我拆了,又把2组装上去了,现在还有1组没有装

网友:
开机排针没有待机电压,IO有待机电压,但是2跟开机排针都没有接地,跑了线路经过了几个贴片电容,就一个小孔跑到了电源层,还怎么查呢

网友:
  唉。。。晕、、INTEL的板要上CPU才有电的呀,,,,你确定是12V短路吗?????

网友:
上假负载也不通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