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求助?

楼主(2010-07-25):
有个HOPELY电源,空载可以启动,插上主板后开机要等差不多一分钟内可以启动,量了下绿线电压为5.12V 偏高点,是不是这个的原因呢 ?
它是3842驱动的,绿线旁边还有个8脚IC,型号是TPS3510P,请问是哪里问题了?
主板
求助

网友:
插上主板后开机要等差不多一分钟内可以启动
查20针14脚 电压拉低到0V没? 没到0V是主板开机电路问题

网友:
不是主板开机电路有问题,我换其它电源就不会的

网友:
开机需要那么久一般为电容漏电所致,检查大滤波电容和输出级电容。必要时全部更换。

网友:
电源管
的帖子
"插上主板后开机要等差不多一分钟内可以启动,量了下绿线电压为5.12V 偏高点,"
该句中“
量了下绿线电压为5.12V 偏高点,
”这里的
5.12v是在空载的时候量的还是加负载的情况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