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AM2主板CPU供电偏低。。。

楼主(2010-07-25):
我上的是AMD1300的U 正常应该是1.3V的电压,这个主板上U电压就低了才1.0V 主板不跑码,上假负载电压1.5V,电源管理ISL6566 VID 组合电压都正常,北桥是N61的  我都加焊2次了  还是低 其它各组电压全部正常 IO已换,没招了  忘高手帮忙。。。。。

网友:
如果确定上下管及管理IC无异常,见意重植北桥

网友:
我遇到过一块V星的也是这样,上U才1。06V。后来换U就好了。你试试。修了我半天晕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定U没有问题的话 那么重植 北桥

网友:
告诉你把 你先上假负载 如果负载的电压正常说明 其他没啥问题

网友:
刚才没说完  这个问题是你CPU有问题 前提是在内存供电正常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