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HP主板的开关针

楼主(2010-07-25):
搜索了一下论坛没有人发,我发上来给大家,如果第一次修这个板肯定是找不到这个机关在哪里的 ,不明白HP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启动LOGO

板子整体图↑↑↑

型号细节图如上↑↑↑

触发开关图如上↑↑↑

网友:
  为了显示自己特立独行啊 你看Apple 就是不用flash 有什么办法

网友:
有些板子是这样 不能一概而论噢

网友:
确实是很特殊的主板,与众不同。

网友:
品牌滴电脑设置就是想和别人与众不同。无语。。。

网友:
不是主板坏了吧

网友:
有待验证。

网友:
怀疑中,HP的修过   没有碰到过这个情况,以后留意一下。。
楼主的显示器和我的不谋而合,都是在头顶挂着的。。

网友:
太有用啦,万分感谢,,,,,,,,,,,,

网友:
验证结果,  楼主,  我手上刚好有一块和楼主一样的主板, 经试验并无楼主所说情况呢, 开机针的确是楼主所说的那两根,   但并不须要短接最后的那两根呀, ,
    你说的那两根我跑了下线路, 靠左边的那根连到VCC5+  靠右边的那根通过一个4.7K  电阻连到IO  的94脚,   这两根针待机时都没有电压的,
    该板的IO  为   SMSC  的  SCH5127-NW  ,  没有找到它的PDF    不知道94脚作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