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945主板跑码断电

楼主(2010-07-25):
MSI945主板跑码断电,现象 如下,接24针不断电接上4针的就2、3秒就断电,期间一路跑码到D3,过了几秒有自动上电反复这样一下子又断,(在不触发的情况下不会自动上电),量了CPU供电的管子没有短路的,而且能够正常跑码应该也不是短路,怀疑是不是电源IC问题,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先排除内存是否正常工作,有的板子内存抓不到是会反复重启,然后再换电源管理IC试下

网友:
也有可能是CPU座的问题,建议LZ测试下

网友:
先检查内存

网友:
不是内存没插也一样,座子是穿过板子的也应该不太可能而且断电前有核心电压

网友:
量一下atX电源接口各供电之间是否互相短路。

网友:
感觉还是没上内存的事,换个好内存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板是内存不过 引起的反复复位   上假负载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修板一般就是查内存电压和上拉电阻的电压,这里是正常的请问,还要查哪里,是信号,还是时钟,因为没有假负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工作条件
第二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
内存的时钟看板下面或背面两条一组 弯弯曲曲的就是时钟  供电时钟都没问题就要打数据线的值了   BIOS坏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