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P 维修求助

楼主(2010-07-25):
ASUS ,A8JP 的主板,不开机,拆机,测开机按键SW6 <GATE_PWR_SW#>没有电压,开关时好的,为0.00 查电路GATE_PWR_SW#跑到了
Q47的2脚,Q47 的3脚为3.3v 1脚为0.0v。因为1脚为G级,场馆没有导通,对G级打阻止有一千多欧,没有短路,测R475 一头有3.3V,链接Q47的1脚一头没有电压
先把R475 拆下来测阻止正常1M ,把D31和C520 拆掉还是没有电压,那就LID_SW#这个信号了;LID_SW#这个信号去两个地方,一个是
休眠开关键SW7 ,经我测休眠开关是好的,c453在板上是没有装的 ,不做考虑。另一路到D11 的一脚,以为是D11 坏了,我把D11 拆了还是没有电压 ,现在没有思路了,
为什么这个Q47的电压怎么就出不来,?

网友:
楼主直接把3V连接到Q47的G极试了吗?

网友:
查一下这个LID_KBC#,还有CON5这个芯片

网友:
LID_KBC#   LID_SW#  这2个信号是低电平有效。常态下都应该是高电平

网友:
Q47你换够了没

网友:
如果换Q47不行只有怀疑SW7了,代换一下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