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西数硬盘,坏道修复好了,一装系统还出现坏道?

楼主(2010-07-25):
一块西数80G,mhdd检测600多个坏道,修复好之后,分区分不过去,再用mhdd检测又出现坏道!!怎么办??

网友:
MHDD是处理不了坏道太多的硬盘的,少量的坏道,它能加到G表里。

建议你用PC3000维修看看

网友:
用PCI3000 或xly的WD专修修理

网友:
大量坏道MHDD也是无能为力的,你要找到出现坏道的根本原因,修复它。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最好办法就是借助PCI3000修理。不要数据就做工厂自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