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估计你也没遇到过

楼主(2010-07-25):
acer tm2480笔记本进系统在XP LOGO处死机,但拆下光驱就能正常进入系统。光驱测试没有问题,更换南桥故障依旧。求兄弟们有遇到这种类似故障的嘛。

网友:
查光驱供电,是不是正常,是不是带负载能力不够。。。

网友:
应该先查供电再查南桥吧

网友:
遇到过。检查了一下硬盘。发现有坏道。修好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