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65GLC启动故障---初学修主板,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7-25):
   手头上有一intel 865GLC主板,故障表现为:有时按下启动键后主板可上电,风扇、硬盘都转,各芯片都有温度,但不能正常启动,无报警也无显示,也不能用启动键关闭,需要通断一次或多次电源开关后就能启动了,怀疑过主板滤波电容有问题,就用新的全换了,但故障依旧,换好的大电源也不行。表面上看元件都好的,郁闷。 请坛里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不启动时·跑什么码  各电压正常么  不亮时压桥和u座看看能不能亮 空焊没

网友:
测各个供电点的电压有没正常
主板的工作有好多 条件 的比如上电条件上电时序  等都是一个连一个的少一个都不行,建议楼主多看贴学习学习。

网友:
按启动键后,诊断卡跑FF,通断一两次电源开关后就可启动了,只要能启动就能一直正常工作,不会有异常死机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刷BIOS 再换IO 原装板的通病

网友:
出现了 CPU过热保护的提示,BIOS是最新版的了,里面已没有了有关过热保护选项。
看来得测测CPU的电压了,IO应该没问题吧,开几天都没死机。

网友:
本子触摸板秀逗了~自己发出了~楼主先看看BIOS试试

网友:
用手摸晶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