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00 不触发 维修一例 要求加威望,本人发了很多贴了

楼主(2010-07-25):
6400,上可调电源,特机有0。00A,按开关马到。00。2掉到0。00A
量8734A 20脚有19V电压,6脚没有高电平控制信号,量开关有3。3-0-3。3V瞬间跳变,
图纸,8734A,6脚连到MEC5004,120脚,但是我的6400不是MEC5004是,MEC5025。
8734A,脚控制信号连,温控IC,EMC4000 查MEC5025,没有3。3V-ALW,,没有ACIN,因为我的6400M图纸是,看的是MEC5004的
充电IC8731,经DICIN的分压到8731第二脚ACIN,有2。2V,,13脚ACOK,没有输出,ACIN,
ACIN信号是由,8731发出的
请问一下,这是8731的问题的。、
下5到找电脑城找了一板料板,8731E焊上去好了,

本人是业余的。有什么错,请指教一下

网友:
ACOK,就是不知道,要不要其它条件发出

网友:
再看一下图纸,看了BBS的一个文章确定是先换充电IC,不知能不能好

网友:
威望原则上要求是论坛之前没人发现过的问题点。aCIN、Lid、RST、RTCCLK这些是EC触发的基本条件。类似的案例在论坛已经很多了。

网友:
谢谢分享,,刚好我这里的机器和你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电池也不能充电 ,不过有3.3V  5V   这个问题DELL 上比较常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