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显卡跑7F无显示 VREF pllvdd测量点

楼主(2010-07-25):
好几块显卡都是 跑7F 黑屏 主板喇叭 1长2短
拿其中一个7300GT 的测量数据
核心供电1.3
显存VDDQ 2.1(有点偏高 但是不知道可以不可以)DDR3的显存
用PCI显卡带进去刷过BIOS 不过刷的是七彩虹的 这个显卡是 翔升 爵豹7300GT DDR3 128的

BGA的显存的VREF测量点  和 PLLVDD的测量点 如何寻找呢?

网友:
nvflash 可以认出 显卡型号 和BIOS 型号

网友:
VREF一般都是由单独MOS输出转换的,PLLVDD有些显卡没有设计此电压,有些则是直接由3.3v通过MOS或芝麻管输出2.5v供给GPU

不是所有显卡都有PLLVDD设计的,每款板型不同,电路设计有区别的,如果PLLVDD设计在其中,没有输出电压,显卡就不会抓取到BIOS-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