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两个板子还有救没!

楼主(2010-07-25):
第一个是  联想旭日125  都是被雷劈的!

第二个是 SONY的   还差个IO的图。 IO也被打爆了!!

请问下大家,这两个机器能救活的几率有多大?? 前提,被雷劈的!!

网友:
好像挂了,换板子吧。

网友:
没得救拉,放弃八

网友:
第一个好像是进水了嘛  第二个CR的 可能是不行了

网友:
有好多板被雷击后,内板层的电路也是断的,搞了也白搞

网友:
换板吧 别费时间了

网友:
支持 楼上的兄弟

网友:
我的意见和大家的一致。。   昨天已经把机器还给客户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是不是被雷劈了又进过液了哦,这么厉害的啊

网友:
如果楼主时间充足的话 还可以补线弄一弄。但成功几率很低 建议直接换板子 快而且收客户价钱也高!

网友:
这样的板子搞好也是半残废,返修还很高。

网友:
花那么多心思浪费在一块板子上  确实意义不大。但是如果要想提高自己的技术 像这种板子我最喜欢了  有机会就拿出来练练技术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