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鬼撞墙” -主板USB离奇问题。

楼主(2010-07-25):
一客户的机器 845E的板子,用U盘可以正常的载入各种DOS工具 GHOST MHDD DM....甚至PE
USB鼠标键盘均可正常用,但是在XP3系统下不能识别U盘.插上U盘之后设备管理器里显示unknowndrives,已经排除系统问题了.硬盘检测正常,全盘格式化 更新MBR,绝对排除系统故障,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导致不能在系统下识别USB 存储设备. 谢谢

--- 试了,拿个3个正常使用的U盘.都是这问题.无语,应该也不是供电问题.----

网友:
我觉得有两种方法一试就知道了。  第一,换个其他的系统,比如UBUNTU。 第二,把U量产下。。    这样就知道问题了。

网友:
看是U盘的问题  换U盘试下 别的USB设备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