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D2--TVM上内存不跑码。

楼主(2010-07-25):
是新蓝的品牌机用的华硕P5SD2--TVM主板,开始是经常开机风扇转,显示器不亮,拍拍机箱显示器就有显示了,不动机箱的话不管多长时间显示器就是不显示,现在是彻底的不显示了,取下主板上诊断卡,加电,不上内存的话,诊断卡跑卡,档C1,并且报警,上内存的话,就不跑码,复位灯和IRDY灯狂闪,测内存核心供电1.84,3.3V供电正常3.3,6条时钟0.87,就是119  120脚的系统总线,对地都是无穷大,没有电压,这两个脚和时钟IC的一个脚是通的,请指点

网友:
我上的是2G  800的内存。也有人说只能上533的,

网友:
桥虚焊,能详细解析一下吗

网友:
目前是不上内存可以跑码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 这种板不支持533以上的内存  如果上533以上的内存的话 灯就会狂闪

网友:
灯还是闪的话   可以考虑杀bios试试   bios错误

网友:
时钟芯片坏了吧,查一下时钟电路吧。

网友:
因为手头没有533的内存,板子没法试了,不明白的两条系统总线为什么对地无穷大呢

网友:
我遇到过·一块V星主板只能上533的内存,上667和800的内存就报警,你最好换条533的内存试试

网友:
也有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内存总线是南桥过来的,不可能是无穷大的,你再查看一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