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中12V和5V各需要多少A电流?

楼主(2010-07-25):
液晶显示器中12V和5V各需要多少A电流?想另配电源板,但不知12V和5V配多大的电流的合适。

网友:
晕,楼主怎没关心起来这个问题了啊,电流不重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说得对,只要电压不高出2~3伏的,那电流一般都不用管的

网友:
电流太小的话带不动呀,太大也浪费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12v是4a,电压一样就行

网友:
12V3A就可以支持到22寸,5V需要2A,

网友:
电流是根据负载来的,标出来的电流是他能支持的负荷..

网友:
回复 网友B:

    5v的电流我也知不道多少安

网友:
12V3A就可以支持到22寸,5V需要2A,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我主要是怕配的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19寸液晶屏工作时电流会在1。2A左右变化,驱动板的工作电流为5V300MA,所以液晶显示器5V电流在2A之内就可以了。

网友:
12V5A 保险啊.工用时不到3A. 现在电源标的高.

网友:
电流不用管的啊 用的时候搞个电流大的一定可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