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0N 左右一边是正常,一边很暗

楼主(2010-07-25):
刚拿来时不显示,黑屏,后该通用高压板可以点亮了,但是出现了一边正常,一边很暗,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在线等。。谢谢
黑屏

网友:
应该是灯管啊 上次一台宏基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改过高压板是吧!你再换另一条试试,有些高压条的部分升压不够就会这样的,再么就检查灯管

网友:
很暗的那边换灯管可以搞好...换好后你可以试下改回原来他的高压板...有可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