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浪潮M535加电不显,问问有通病吗???

楼主(2010-07-25):
求助中:浪潮M535加电不显,问问有通病吗???
通病

网友:
加电不显要查高压部分吧..先改个条子上去试下不就清楚

网友:
田新新
的帖子
加点不显,电压正常吗?能正常开关机吗,测过灯管吗?请用专业的术语描述机器的故障

网友:
田新新
的帖子
电源指示灯亮不亮,什么色的。直接黑屏还是亮一下黑

网友:
是板子的问题 开机电流到0.44 那里的问题啊

网友:
高压没工作或进入保护了 搞个通用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