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有谁会封装系统啊!!!!教我下吧!!

楼主(2010-07-25):
求助中:有谁会封装系统啊!!!!教我下吧!!

网友:
这个一下说不清楚,1-2个小时也说不完。
网上有很多找点资料。

网友:
不是很难..只是有一点点麻烦..学个一两天就会了.

网友:
Easyboot会使用不

网友:
这个网上大把的资料,只是你太懒了,就是教你你也不一定在这里能学会,楼主请自重吧!

网友:
封系统去自由天空吧..这是硬件论坛.

网友:
我自己封装了只不过就是装驱动不大行 !   我去那里看看吧!!谢谢了

网友:
我就不赞同自已封装系统,网上有的事。况且封装系也没有技术含量。有时间还不如学点别的呢。我也是从封装系统那个时候过来的。后悔自已浪费 了那么多时间。了解封装过程还是可以了,不要把他当成专业了。系统不值钱。

网友:
封装系统,与其说是技术活,不如说是体力活。
要说难不难,但是很多细节和问题需要注意的。
说白了就是解决驱动的问题。就是电源驱动的问题和硬盘驱动比较重要。
其余的,就是调试啦,很花时间的。最好用龙帝国的,要不就用深度小兵的。
成功率比较高些。

网友(2011-08-18):
封装系统 呵呵 奴隶把

网友:
路过路过换点分数

网友:
 你想学那个啊
   很简单的

网友:
.。。。。不如自己淘一个。。。自己封装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