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色监视器无高压

楼主(2010-07-25):
有个彩色监视器,型号为SCM21N   ,拿来灯亮时无高压,经检查,行管是D5072,击穿,用2527换后,还是无高压,测高压包上,有125伏供电,变压器另一路输出10伏,经转换变成8伏给LA7688B供电,都是正常的,测LA7688上25脚的行激励输出上有四伏电压,直到行激励管G极上也四伏电压,此管测正常,D极无电压,直连T401,T401也无电压,跑线路到电源输出的8伏,中间经一电阻,一端有8伏,一端无,但电阻是好的,郁闷啊,还有一路跟T401供电,是高压包上输出的24伏,想请教下修过这种机器的师傅们,这24伏是高压包工作了输出还是有供电就会输出,有修过这种机器的师傅指点下,小弟先谢了。

网友:
从你描述来看:
1、LA7688的25 脚只有电压而没有激励脉冲信号输出,这电压加到激励管的G极,使其的G极恒为固定的电压,激励管导通,所以其D极电压降为0V。
2、24V的的电压应该是行工作后由包建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有这种LA7688B的芯片吗?有的话看下多少钱,最好能发个。

网友:
怎么动不动就换LA7688呢,你确定它已经坏了吗?你先代换一下23脚的晶振,再说LA7688应该好买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是彩显吧,发错地方了!

顺便说一下:
行激励信号应该用示波器测量。
如果没有隔直电容,25脚这个直流电压太高了,是行激励管饱和导通了,D极当然测量不到电压了!
如果有隔直电容,D极电压一般不会为0V,如果D极接VCC的电阻正常,那么行激励管可能坏了。

行激励管G D极电压不正常,应该很好查呀。

网友:
这的确不是显示器,就是监视器,在这个论坛中楼主的这设备可能也只有发这个版块才合适。别的版 块更不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研究过,只有这版块发这贴最适合,请问版主有更好的地方发?

网友:
这是从一台电视机上截取的图。LA7688的25脚正常电压是0.86V,你这4V的电压是肯定不对的。你可以断开25脚的外电路再测。
这电路应该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