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M开机掉电 维修示例

楼主(2010-07-25):
昨天客户拿来个ASUSZ99M本本 说开不了机 我检查完一开机电流到1.24多 就掉了 这本是集成显卡的 CPU风扇也堵了 我判断是机器散热不好导致显卡脱焊 和客户报完价 拆机把显卡加焊完 检查OK试完机客户取走
今天又接个ASUS A8H 问题和那机器一样 不过这机器拿来以前以修过 现在正在维修中。。。。。。。
开不了机

网友:
刚接的就麻烦了 显卡和南桥都动过了 我先把显卡换在看看

网友:
是南桥边上有断线痕迹 谁有ASUS A8H 图啊 那位大哥给传个啊

网友:
为什么我接的z99m同样的问题,焊了CPU座后还是不行呢?
谁能给个思路。

网友:
楼主说是集成显卡的,一会又说加焊显卡!晕!

网友:
Z99集成显卡的,A8的独立显卡的。

网友:
同样的掉电,以前是花屏,集成7400的,换了显卡还是花屏,怎么办啊?帮帮忙忙,现在是电流在零点六七的样子就掉电了,偶尔还能点亮但就是要花屏.

网友:
LZ果然挣钱啊!我碰到的问题都是复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