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奇怪掉电。见过的兄弟指点下

楼主(2010-07-25):
昨天接一台IBM T43刚测屏问题,拆屏装新屏就开始掉电,拆机发现只要不插内存就不掉点能加到1。2几的电流,加内存加到1。7几就掉电,现在怀疑北桥问题,不敢肯定因为刚来亮机。求大家指点下。

网友:
兄弟,你查往屏上去的那个绿色的保险坏了没,这个保险坏的话,装内存会掉电的

网友:
那可能屏供电子和高压供电

故障

网友:
过了内存就掉电,查北桥,屏显部份,时序内存后的东东。

网友:
会不会是装错屏,把屏供电的保险烧了

网友:
代码跑到哪里了

网友:
4A掉电嘛~~~上面也真是的,不知道就不要说出来灌水了,说保险的也不和人家说是什么问题,兄弟,你这个问题是4A掉电~~在屏线接口的左下角有个3P电压的保险坏了吧,你不知道可以量那屏线口边的保险,还有,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客户上错屏烧的,如用高分的屏线来装普分的屏,那样就会烧保险。

网友:
美成说的对,高分的来装普分装掉的。

网友:
保险坏的话,装内存会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