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330 不触发无3v5v求助

楼主(2010-07-25):
接到时不触发 测各部分电压发现没有3V5V 就把51427换掉了 测量发现还是没有 于是测量51427个部分工作条件 发现只有一个VIN有电其他各个条件都没有跑EN1和EN2的线路都没有头绪 换掉了IO还是一样现在没有办法了 请各位达人指教一下 下一步怎么维修谢谢了
不触发

网友:
你把待机芯片发上来大家给你看看,ACER的BIOS很容易坏不触发的

网友:
BI0S坏会导致没有3.3和5V吗?

网友:
有没有短路的,楼主测了吗?

网友:
有一块参照的好板都量过了没有短路的
3V5V的控制是IPS51427我测好板上有很多路电压 但是这个板子上就只有第6脚有18V 第5脚有3.3V 其他的都没有 看电路图她有一个EN1第14脚禾一个EN2第27脚都没有电压 但是跑线路走进夹层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网友:
IC工作条件不足,往IC的前级查,

网友:
把待机芯片发上来...大家给你看看.

网友:
恩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