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显示器HPC的紧急求助

楼主(2010-07-25):
有台HPC显示器关机出现亮点要怎么修啊?

网友:
G1开机瞬间有89V电压。。但开机后就变为0V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更换G1供电的整流滤波电容!
一般有负150V以上。

网友:
HPC显示器常出现这个现象,就是这个滤波电容无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