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3E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0-07-25):
这机子是二修啦。拿到机子的时候电流上到0,38A后掉到0.23A.测机发现没有CPU主供电。1.05V出来了。但很快消失。发现CPU主供电芯片。3-5V都动过。以为是1.05V这路有短路。上电流烧了。发现主板上有CPU的时候电流很大。没有CPU的时候电流很小。二极体值只有16.放在那里不想修。第二天来了一个同样的机子。测一下1.05V电感对地的二极体值只有3.晕了。说明这路没有问题,换一个CPU芯片后,电流能上到0.9啦.CPU电压也出来了.但电流没有跳变.应该是没有读内存.这时候想是不是NB或者SB坏了.因为CPU供电出来了.内存供电应该都出来了.而且CPU发热.时钟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办法,先查北桥工作条件.一查就发出内存槽旁边有一个电容上没有电压,而且发现板上留下了元件的焊点.不管了.短接起再来看.电流跳变了.接屏一看.白屏.这时应该肯定上家维修的时候没有修好还做了手脚.仔细找了.发现北桥旁边还有三个地方有动过的痕迹.应该都是电感.不敢乱上找点位图看看.确定是电感后.补上元件.机子OK,ASUS的LOGO终于出来啦.装机装完再开又是以前的现像了,再拆换CPU供电芯片.这下要慢慢装了.装到光驱的时候.发现上光驱就保护.不上光驱了.正在测机中.(动手脚要高明点.特别是ASUS的机子,电容和电阻换个位置,让你去查吧.取电感很容易看出来是什么元件.就算取了.再用风枪吹一下.和出厂的时候一样.修死吧!~)

网友:
动了手脚的板子就是难修,楼主技术强

网友:
一般动过的痕迹,楼主是凭什么去认定它的。。是看颜色还是看板上的焊膏之类的

网友:
拆过一般都有痕迹呀  就看你仔不仔细察了  这个很好区分的呀

网友:
自己用风枪在板子取一个东西看看有什么区别.如果有电容一般都是有电压的.如果测到某个电容没有电压,那么值得怀疑.

网友:
高手取的件很难看的出来。。轻易的能看出取件就没意思了。。

网友(2010-11-22):
楼主算不错了..这样的机子也修得好.

网友:
图能把字换成白色的就好些 能看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