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20用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0-07-25):
海尔A20要用适配器才能开机,直接用电池开不了,电池是好的,能充放电,我想应该是主板的开机电路出问题了。还有一个问题无线网卡打开连接搜索不到用户列表,无线网卡也换了一个试了还是不不行,系统换了好几个版本的还是一样(xp,win7~~~~)

网友:
1.如果是电池OK,那么你得查隔离保护电路电池供电部份;
2.无线网卡用不了,因为你可搜索,硬件应无问题,你的无线开关打开了吗?附近有无线网络吗?

网友:
是电池的问题.换一个就好了.....这个机子的通病.

网友:
我现在手里也有这样个本,也是电池开不了机,充放电都可以,请大家帮忙研究下是那的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线网络开关已经打开的(此款机开机时无线网络开关默认打开的,我在电脑城试过的了),
网卡只有一条黑线的已经接上的了。

网友:
如果确信电池是好的,那么问题应该在但用电池的待机电路上,差公共点电压有没有,如果没有查电池给IO的供电电路,也许但用电池时IO没有工作。

网友:
我遇到了  就是没有电池测啊  能确定就是电池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