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AOC771一例

楼主(2010-07-25):
拿 来,一开机亮一下就灭.怀疑高压板故障换高压板试.可以开,可是有异常声音,发现是漏气的声音.查阅资料说灯管里面是存的气体,于是怀疑是灯管坏了.拆了屏.发现有个灯管是烧断了.换后试屏正常了.可是关显示器时,显示器是白屏.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开机显示正常

网友:
不是漏气的声音,是高压放电的声
关机白屏是开关信号接错了

网友:
可是,可以关呀.我在接一下试一试

网友:
你的高压没关啊

网友:
换好灯管后你可以试下改回原来他的高压板可能就行了

网友:
关机白屏肯定是EN信号线路上有问题.

网友:
开关信号,接错位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