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开机密码怎么解

楼主(2010-07-25):
HP 康柏V3000密码解不了电池放过点了还是不行 不知道要怎么搞了 看那位高手有修过的要告知小弟  谢谢

网友:
换同机型的BIOS就OK乐。

网友:
把BIOS芯片换了试试   不行就是有密码芯片啊

网友:
我说你们都不会用刷的啊,修机器不是都有编程器的吗?楼主刷BIOS就好了,BIOS在论坛可以下的,不会下的就去官网下吧!解压就可以刷的了

网友:
问题同LZ的还没解决,

网友:
是BIOS密码还是开机时的密码,应该换BIOS码片就能好吧

网友:
楼上的  你那个管用?

网友:
现在有人可以破解了  只要有错误代码就可以解要50元破解 费不要拆机器就可以破解了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华硕A3000机开机就提示要密码,我从新装系统也破不了,用系统碟也破不了,会不会是BIOS有问题呢?在线等答案。

网友:
不开机也可以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