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9针转15针方法

楼主(2010-07-25):
(图片)

网友:
判断定义不参照74LS367
常见的两种九针显示器接口:
MDA、CGA、EGA 9针接口引脚定义:
1、GND (地)
2、GND (地)
3、NC (空)
4、NC (空)
5、NC (空)
6、INTENSITY(亮度)TTL电平
7、VIDEO(视频)TTL电平
8、H-SYNC(行同步)TTL电平
9、V-SYNC(场同步)TTL电平

VGA 9针接口引脚定义:
1、RED (红色)
2、GREEN (绿色)
3、BLUE(蓝色)
4、HSYNC(行同步)
5、VSYNC(场同步)
6、RGND(红地)
7、GGND(绿地)
8、BGND(蓝地)
9、SGND(同步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工控板上一脚和六脚是相连的,如果是MDA、CGA、EGA 9针接口改15针VGA的顺序是?

网友:
我也有一台同样问题

网友:
虽然我多次给人做过15转9针的VGA信号线,但MDA、CGA、EGA的行频场频可能与VGA不同。
我曾特意找过MDA、CGA、EGA的标准,但竟没有找到,太老了?

网友:
转一个现成的示意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