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 不认光驱

楼主(2010-07-25):
DELL 1400 不认光驱 供电正常 BOIS 也不认。 有高手没 非常急 谢谢了
DELL

网友:
刷下BIOS看下!

网友:
先换个试试呢,先确认是否光驱本身问题

网友:
更换 北桥......................

网友:
貌似光驱是跟南桥有关系吧,杂会换北桥呢?

网友:
供电复位全有吗

网友:
换个光驱看下
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吧BIOS 恢复下 不能就换光驱 再不行测供电 数据接口 不正常就换南桥

网友:
先换个光驱,然后再看看接口什么的,先简单再复杂吗!!

网友:
查查是否光驱本身有问题